七彩虹iGame970主板腐蚀掉件,求助

楼主(2022-04-04):
腐蚀严重,应该是有掉件,哪位大神有图纸图片或者料板啊。
目前情况是开机一会死机同时风扇狂转,开机速度快可跑完鲁大师

网友:
是进水腐蚀了吗?一般的电容没有事的,其它的需要补上

网友:
非常感谢,那个2.4K的电阻开路,已经换上,坚持了10多分钟再次死机,风扇狂转,准备把阻容彻底搞一遍
忘记说了,原来是点不亮机的,越来越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