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DELL 14-7460进系统后不定时重启

楼主(2022-04-04):
接修一台DELL 14-7460笔记本电脑,板号LA-D822P,进系统后不定是重启,进系统后新版鲁大师测试温度一切正常,最长时间大概半天重启一次电脑,短则进系统后5分钟不到啥也没干就重启了。实在找不到问题,刷BIOS试试,西尔特610P编程器,读出原机BIOS数据16KB,下载的BIOS则16MB,怀疑机器不支持此芯片,于是料板上找到别的厂家芯片winbond  25q128fvsq进行写入,结连刷两个都不能开机,顿时头大了,顾发此贴进行求助,多谢修友们支招

网友:
要用原BIOS芯片刷

网友A:
原bios刷下或者换同型号

网友B:
这个不是1.8v的  应该不要原机的也可以的.华硕1.8v的 我试了不要他原芯片就是刷了不开机的.3.3v的这个应该可以的

网友:
楼上正解 要用原型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bios刷下或者换同型号

多谢,我找找看,或者换个思路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不是1.8v的  应该不要原机的也可以的.华硕1.8v的 我试了不要他原芯片就是刷了不开机的.3.3v的这个应该 ...

我这个编程器是不是刷不了?

网友:
原来的多读几次试试

网友:
买个809f吧,16m的稳

网友:
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 先检查一下桥

网友:
换一个同型号的刷   或者最好是原BIOS刷

网友:
至少先还原到之前的状态再维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