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智能电视]
三星 la32a450c1h液晶电视开机显示倒的

楼主(2022-04-04):
进入安全模式后,调节的电视的参数后发现开机灰屏,无显示了,请问这个要怎么复位?还是说一定要刷机了

网友:
这个必须刷机了

网友:
谢谢,刚才刷了个机,显示正常了,也可以进工厂模式,但图像就还是倒的,其它一切正常,工厂模式里找遍了也没有调图象倒置的设置,真是奇怪了。
现上传一个好用的三星液晶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