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urface半小时后关机怎么回事?

楼主(2022-04-04):
本来平板有故障,修了三处,能开机了,但是发现开机半小时后自己直接断电,开机时候,可以做压力测试,跑分什么的都正常,都不会死机,半小时后自己关机了。

网友A:
测测温度正常不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测温度正常不,

正常呀,测试时候也显示温度,应该和温度没关系,我测试主板有个CPU供电,core,应该是1.05V,测试只有0.68V,感觉CPU有问题吧?这个供电也就接了几个电容而已

网友:
刷过BIOS吗?

网友:
刷过,应该不是bios问题,,测试cpu很多信号没有发出来,应该cpu问题

网友:
再多刷BIOS试试

网友:
大概率不是bios问题,应该南桥问题,这个机器很多cpu信号没发出来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