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决苹果电脑可调电源转换头

楼主(2022-04-04):
解决没有苹果电源头的方法,没必要去减线,也没有必要去单独去购买,剪的电源线容易烧坏,因为头子带芯片,买的转换头会引起不充电等问题。

网友:
直接接电流表就可以了

网友:
转接头串电流表

网友:
人才哪都有。。。。

网友:
单独买一个电流表接到线上,应该是接到地,地断开接个电流表。

网友:
直接接个小电流表比这个还方便

网友:
这个原装充电头也很贵

网友:
奈斯,也是一种方法

网友:
加个盒子 上面写上 水果机专用电源

网友A:
线剪下来比带个头子方便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线剪下来比带个头子方便吧

问题是电源是好的,没有转接口,剪下来的头子容易烧坏

网友:
淘宝一个转接头也才十几块钱

网友:
这思路奇特,接个小表不香么

网友:
不知道坏的电源头照这样改了,能用否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