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速工电源表15V不可调。

楼主(2022-04-04):
速工电源表开机15V不可调这个2W510电阻发热,
问题是换过了还是一样的,
这块板子上除了电阻没有换过以外,全部换了,
之前测量发现有一个647 3极管烧坏了,
然后把它给换了,结果发现还是一样的,
就把所有的都换了,电位器也换过,除了小电阻没有换以外全换了(但是小电阻我全部拆下来过,然后再测量发现都是正常的)
可是还是开机15V不可调。
难道是其他小板出问题了,不可调压不是这块板子的问题吗,还是变压器烧了,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大神求解。

网友A:
我也有个同样问题的  等待大佬解答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有个同样问题的  等待大佬解答

说实话,这块电路板上面整块电路上面的零件我全换了,除了小型电阻没有换以外。还是找不到原因。

网友B:
有修这破玩应的时间  修台机子 挣回来钱 换个新的不好么

网友(2022-05-06):
引用 网友B:
有修这破玩应的时间  修台机子 挣回来钱 换个新的不好么

他可能执着于技术吧

网友:
这个东西两三下搞定,修之前要学习一下原来

网友:
修到自闭还是没有修好,打算直接把这块板子换掉,因为这块板子除了小电阻没有换过,全部换了小电阻主我全部吃过都是正常的,实在是没有办法了,这块板子是从变压器18伏交流接出来的,一幅供电转换成输出,可以把交流变成直流,然后再加一块可调电源板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