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,0.68V正常吗?

楼主(2022-04-04):
这个地方测试电感输出只有0.68V,图纸标的好像应该1.05V,这个vcore也就链接了几个电容。

网友A:
个人认为是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个人认为是正常的

电感2脚1.68V 1脚0.68v左右,应该被那个电阻拉低了,现在这个平板开机30分钟后自己关机,直接断电

网友B:
有的板子是有这么低的

网友:
不错,又增加了一个思路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的板子是有这么低的

谢谢,不过不知道为啥会开机半小时后自己关机,有部分的cpu信号发不出来

网友C:
电感两端电压不一样肯定有问题

网友:
目前的电压都是动态调整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感两端电压不一样肯定有问题

感觉是bios问题,平板可以开机,但是开机半小时后直接断电,开机时候可以跑分啥的,都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