速工电源表开机15V不可调

楼主(2022-04-04):
速工电源表开机15V不可调这个2W510电阻发热,
问题是换过了还是一样的,
这块板子上除了电阻没有换过以外,全部换了,
之前测量发现有一个647 3极管烧坏了,
然后把它给换了,结果发现还是一样的,
就把所有的都换了,电位器也换过,除了小电阻没有换以外全换了(但是小电阻我全部拆下来过,然后再测量发现都是正常的)
可是还是开机15V不可调。
难道是其他小板出问题了,不可调压不是这块板子的问题吗,还是变压器烧了,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大神求解。

网友A:
这个功率太小,没修的价值,不如用一个旧电脑电源改个30v 10a可调电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功率太小,没修的价值,不如用一个旧电脑电源改个30v 10a可调电源

没有维修价值也要修好它不可能再去买了。哪位好心的大爷能帮我指点江山。

网友:
更换723试试

网友:
723我都不知道换了几个了。

网友:
认真观察观察,铜皮补上,看看有没有水泥电阻裂了,0.1或者0.2欧的,那个裂了就调不了电压

网友:
你就电阻没换,那就是电阻问题了,万用表挨个测下

网友:
漏网之鱼

网友:
这种简陋表不敢用

网友:
换一个吧,

网友:
另外一块板子查了没有

网友:
所有的元件一个一个换啊

网友(2022-05-22):
写的很详细,很仔细

网友:
楼主厉害,不知最后是否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