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盘板子放预热台上,一般能放多久?

楼主(2022-04-04):
红外预热台250-300度,板子放上面久了,芯片会不会损坏?一般放多久合适

网友A:
锡一熔,就操作,没事,,最高温度可再低点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锡一熔,就操作,没事,,最高温度可再低点

我拆U盘,U盘老是晃动怎么办?有什么办法固定吗?
还有就是U盘放上去时,尾巴的引脚部分在卡槽里,加热不够,有什么办法或辅助工具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拆U盘,U盘老是晃动怎么办?有什么办法固定吗?
还有就是U盘放上去时,尾巴的引脚部分在卡槽里,加热 ...

好像有那种维修架子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好像有那种维修架子可以

叫啥名称呀

网友:
你拆U盘用预热台干嘛?热风枪吹一下不行吗?要快不如用锡炉350度锡炉一下就把芯片弄出来了。

网友D:
这种不知道拆各种接口方便吗?如果方便可以少开BGA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种不知道拆各种接口方便吗?如果方便可以少开BGA了

一样。。。这个就是比bga少了两个温区一个风嘴而已。

网友:
会不会大柴小用了   拆个u用不着吧

网友E:
热风枪大风咀对着USB接口一下就下来了,配合夹具,镊子加上焊油40秒的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热风枪大风咀对着USB接口一下就下来了,配合夹具,镊子加上焊油40秒的事

我350-370 几分钟都吹不下来,特别是金士顿的,为什么

网友F:
一把烙铁就搞定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锡一熔,就操作,没事,,最高温度可再低点

我的烙铁不融锡,是为什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一把烙铁就搞定了

我的烙铁不融锡,是为什么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我的烙铁不融锡,是为什么

烙铁头不行,,。。

网友:
温度不到,我每次都头疼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烙铁头不行,,。。

咸鱼上的那种89元一套的 t12烙铁头可以吗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我350-370 几分钟都吹不下来,特别是金士顿的,为什么

加些油,热风枪用快克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加些油,热风枪用快克
闲鱼收了个快克2008,明天到,不知道是不是真的,说是培训公司退下来的,自己改了风枪

网友:
烙铁不融锡要么是烙铁头不好要么是锡丝不好。一般936就可以搞定,锡丝用好点的

网友(2022-06-11):
感觉是大炮打蚊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