待机电流大,RSMRST#低电平

楼主(2022-04-04):
我是新手,刚开始学习!各位多多指教!谢谢!
主板号6050A2412201-MB-A02,按照5系列芯片组待机条件,一步一步的开始测量,1VCCRTC正常  2RTCRST#正常  3SRTCRST#正常   4时钟晶振正常起振    5INTVRMEN正常    6VCCSUS3_3正常     测到第六步的RSMRST#的时候为低电平,正常应该为3.3的高电平的,换了EC还是没出RSMRST#,然后一脸懵逼,偶然间发现南桥发烫,怀疑是南桥内部短路!但只是怀疑,不知道如何证实我的想法,希望有大神能不吝赐教?万分感谢

网友A:
RSMRST#不应该是EC发出的吗?为什么去找桥的原因?我也刚学时间不长,所以为什么去找桥的原因?是担心桥内部短路拉低吗?如果想测试桥是否好坏的话可以试试在USB3.0上可以打值看看,USB3.0外面的有4个引脚的,那是2.0的接口,中间的两个可以打值看一下,两个接口应该都是500多,如果短路或者无穷大,要么桥或者CPU肯定挂掉了。也可以拆掉EC后打一下LPC总线的值,如果是无穷大或短路,那就是桥挂了。

网友(点评):
这个方法不错,不过需要补充的是,中间那个7脚是GND 对地就是短的

网友B:
楼上说的对,这电流不短路应该很多电压该出来了,可以量量有没大电感短路,摸摸哪里特别烫,别伤到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上说的对,这电流不短路应该很多电压该出来了,可以量量有没大电感短路,摸摸哪里特别烫,别伤到手了

就摸到桥有点发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SMRST#不应该是EC发出的吗?为什么去找桥的原因?我也刚学时间不长,所以为什么去找桥的原因?是担心桥内部短路拉低吗?如果想测试桥是否好坏的话可以试试在USB3.0上可以打值看看,USB3.0外面的有4个引脚的,那是2.0的接口,中间的两个可以打值看一下,两个接口应该都是500多,如果短路或者无穷大,要么桥或者CPU肯定挂掉了。也可以拆掉EC后打一下LPC总线的值,如果是无穷大或短路,那就是桥挂了。

嗯嗯,后天试试你的办法

网友C:
把EC的RSMRST#脚挑起来,再测电压是否正常,判断是EC没发出RSMRST还是后端拉低了

网友D:
刷下bios.不行就换个一样的bios就解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SMRST#不应该是EC发出的吗?为什么去找桥的原因?我也刚学时间不长,所以为什么去找桥的原因?是担心桥内部短路拉低吗?如果想测试桥是否好坏的话可以试试在USB3.0上可以打值看看,USB3.0外面的有4个引脚的,那是2.0的接口,中间的两个可以打值看一下,两个接口应该都是500多,如果短路或者无穷大,要么桥或者CPU肯定挂掉了。也可以拆掉EC后打一下LPC总线的值,如果是无穷大或短路,那就是桥挂了。

Lpc总线怎么测,在哪里能测?学习一下。

网友E:
弱弱问清楚一下,你这个是待机电流还是触发后了电流,也没表达清楚,如果是待机电流sb发烫,sb肯定牺牲了

网友:
换一个试试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弱弱问清楚一下,你这个是待机电流还是触发后了电流,也没表达清楚,如果是待机电流sb发烫,sb肯定牺牲了

这是待机电流,不是触发后的电流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把EC的RSMRST#脚挑起来,再测电压是否正常,判断是EC没发出RSMRST还是后端拉低了

如果不翘起Rsmrst脚,用示波器可以抓取到瞬间波形吗?

网友F:
如果把桥给焊下来,应该也是可以得出结论的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刷下bios.不行就换个一样的bios就解决了

我感觉待机桥发烫,和刷bios应该没什么关系吧?

网友:
这是待机电流吗?先打各个阻止判断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如果把桥给焊下来,应该也是可以得出结论的吧?

可以,看图纸。测量具体不多点你,慢慢理解。

网友:
这待机确实有点高了。。一般都是0.012-0.035

网友:
去量一下桥的电感对地值如果趋近于零基本就是桥挂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是待机电流,不是触发后的电流!

居然是待机电流,又那么大,你查(步一步的开始测量,1VCCRTC正常  2RTCRST#正常  3SRTCRST#正常   4时钟晶振正常起振    5INTVRMEN正常    6VCCSUS3_3正常     测到第六步的RSMRST#的时候为低电平,正常应该为3.3的高电平的,换了EC还是没出RSMRST#)这些干嘛,又不是不触发,重点找待机电流为什么偏高,看一下待机电压吧,+3VLP和+5VLP,还有+3VALWP和+5VALWP是否正常,还有阻值,SB发烫基本挂了

网友:
桥没上电发烫,测USB中间数据针直通南桥的,如果对地短路说明桥挂了

网友G:
直接换个主板呗 又不贵

网友:
今天去了把南桥给干下来了,发现故障依旧!无意间发现声卡芯片发烫,拆下声卡芯片后,待机电流下降到0.05,现在处于微短状态,明天继续研究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直接换个主板呗 又不贵

主要是为了学习,不是为了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把EC的RSMRST#脚挑起来,再测电压是否正常,判断是EC没发出RSMRST还是后端拉低了

翘起来测过了,没有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弱弱问清楚一下,你这个是待机电流还是触发后了电流,也没表达清楚,如果是待机电流sb发烫,sb肯定牺牲了

是待机电流

网友:
桥周围供电电容量一下,看看有没有短路,一般南桥电流不大的,阻值在20Ω以上,通常40Ω左右,我上次碰到待机电流大,最后查到桥供电短路了,0.5Ω

网友:
新手拜拜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