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惠普TPN-Q193光影精灵3不亮机维修

楼主(2022-04-04):
   型号:惠普TPN-Q193光影精灵3    版号:DAG75AMBAD0 REV
   故障:客户反映自己动手加内存后不亮机。
   一顿操作猛如虎,测量各大电压正常,电路跑到1.2A就是不动,感觉也是不过内存,重点测试内存的供电,VTT,SPD,复位 全部正常,那只好刷一个BIOS。结果故障修复。
      附上点位图还是原厂BIOS。

网友A:
谢谢楼主分享,谁能想到加个内存还把BIOS搞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楼主分享,谁能想到加个内存还把BIOS搞坏

我也没有想到啊,所以才拼命查内存电路,结果全部正常,只能刷刷BIOS看看。

网友(2022-05-21):
有时无短路,先刷BIOS

网友:
我的也是不显示,下载试试看看什么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