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帮忙看下,给客户配的新电脑频繁蓝屏

楼主(2022-04-04):
去年给客人配了一台台式机,配置如下,客人反应玩游戏4到8个小时后就会蓝屏,我给他换过内存、硬盘和显卡,依旧会蓝屏,他玩的游戏是天龙八部,我找出了电脑系统中的报错信息,大神帮我看下,到底是哪里问题。

以下是最近几次蓝屏的系统错误信息

网友:
把主板 换了吧

网友:
换u就好了。。。

网友:
换下系统看看

网友:
这种现象先换上金士顿的内存

网友:
带f的cpu,够呛

网友A:
建议你换个主板试一下,我的供货商是铭瑄总代我都不敢用他的主板。 组装机的主板我只用华硕和技嘉,客户如果非要二线主板那我就不卖了,以前就是用二线的出了好多问题,搞怕了

网友:
cpu和主板没换过就来求助

网友:
换一线品牌主板

网友:
H410主板可以装win7系统的,给他换成win7,硬件排除估计就是游戏和系统兼容性问题

网友:
换主板,换系统

网友:
有没有试过烤机,看看会不会一烤就蓝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建议你换个主板试一下,我的供货商是铭瑄总代我都不敢用他的主板。 组装机的主板我只用华硕和技嘉,客户如果非要二线主板那我就不卖了,以前就是用二线的出了好多问题,搞怕了

学到了,还以为各家主板都差不多呢。

网友:
先换个U试试,现在的处理器也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学到了,还以为各家主板都差不多呢。

主板为什么那么便宜,除了跟品牌有关系,很多原因跟做工选材选件有很大关系。

网友:
啥问题搞清楚了吗?

网友:
换主板试试,或者更新bios

网友C:
我觉得主板和内存可能性比较大
bxdxwym
长眼睛了 人家说内存已经换了 还内存。
详情

网友:
主板和内存可能性大

网友:
换内存条吧 感觉是这个引起的

网友:
主板吧,他是数据信号丢失,既然其他都换了只能是主板了

网友:
内存主板,全是杂牌
估计电源也是杂牌,好不了哪去,散热如何也没讲,上来就分析蓝屏,看代码,微软比尔盖茨看了,都觉得你内行,

网友:
一般自己出的机器。如果一次没搞定。我会全套给客户换新。你一次一次的搞。一个一个配件替换。搞几次。客户就不信你了。。口碑就差了。甭管啥问题。先全套换新先搞定这个客户。然后慢慢自己找原因

网友:
拔掉独显以提升性能说的就是1030吧......

网友:
换系统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觉得主板和内存可能性比较大
长眼睛了 人家说内存已经换了 还内存。

网友:
换华硕主板试,换金士顿内存,这二样一起换,不行再换电源和固态,换好点的牌子,然后自己也换个别的游戏烤下机,wegame里有的常玩的,,游戏也可能有问题,

网友:
天龙八部是那种挂几开的游戏吧

网友:
要解决问题全用好的装一台给客户试,二台都有问题就是软件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