矿卡30HX供电短路维修

楼主(2022-04-04):
好久没有发过帖子了,从迅维毕业以后,一直在忙着修显卡、偶尔有空的时候也是看看大佬们发的贴子,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遇到的一张矿卡30HX的维修历程。大佬们别嘲讽我!

型号如图:是一张矿卡 30HX  6G

故障现象:通电之后短路

经过检测:有一路核心供电MOS管的G级阻值为0.出现这种情况一般 这个MOS上管基本就坏了。

把这个MOS管拆了以后、再次测量G级阻值如下图:测量发现现在G级阻值变大了

已经超过正常值了。说明在协控和MOS之间的电阻肯定也坏了。就是下图这个电阻可以测到一边正常的500多、一边偏大。

这个时候不要急着下一步、既然都拆了上管了,就先用示波器测一下G级波形出来没有、
也就是为了看看协控有没有坏

看到这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问题?  接下来我放一张正常的波形

经过对比可以很明显的看到:上面那张图的波形明显偏高、右侧的电压最大值也能看到电压有38V、下面一张图的波形就很正常的24V后来研究了一会儿发现 拆了上管,G级的电压就会偏高  后来补上电阻和上管之后、示波器测量波形正常、核心供电也出来了。

本来以为到处为止就修好了、结果测量供电都出来没有时发现还有一个1.0V电压没有出来

测量电感前端波形如下图:很明显电压出来了一下,然后就保护了。这种情况一般反馈或者检流有问题。

幸好客户同时发了10几张这个显卡过来 我就随便拿一张修不好的、拿来对比 。
最后发现有一个反馈电阻阻值变大了、原本是10K的已经变质为15K左右。

更换掉电阻以后通电 电压出来了

接着就是进系统看有没有认到显卡了

一切正常  已经认到显卡了 ,干活也很卖力。这张卡到这里也就修完了。

网友:
mos管驱动器也换掉比较好

网友:
您好:禁止携带其他联系方式,以免被视为广告贴!文中带有联系方式的文字已经帮您去除!

网友:
修得专业,修得漂亮

网友:
最牛的是在反馈电阻外观没有痕迹的情况下锁定它就有点难度了

网友:
阻值升50%就会让电压不出来,现在的东西越来越精细了

网友:
经验丰富,学习了

网友:
估计是反馈电阻坏了才导致烧的

网友:
经验丰富 向楼主学习

网友:
修得专业,修得漂亮
向楼主学习

网友:
反馈电阻如何查找比较省时间?

网友:
后面反馈电阻找到是个技术活

网友A:
我修到短路的都是核心短路

网友:
维修很专业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修到短路的都是核心短路

核心短路核心不一定会坏。显存短路核心99%挂。

网友(2022-05-07):
就是不知道30HX的卡该用什么版本去超频测试呢!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