#宏基笔记本#开机掉电,状态是按

楼主(2022-04-05):
#宏基笔记本#开机掉电,状态是按开机键开机灯亮一会就灭,大概灯亮持续三秒就灭了。
刷过BIOS,换过EC(这个板子的EC是带程序的) 故障依旧。
哪位大佬能指点指点,只要给出的方法能修好可以给红包,最低五十。

网友:
可以用可调电源看电流修机器,这是第一步不能光看灯亮不亮。这个能不能触发?不能触发就是按下按键电流没有任何的变化,这个问题要从RTC电路查起,接着EC待机条件,南桥的条件,EC与南桥的通讯PWRBTN有没有,南桥有没有返回SLP_S3# SLP_S$#等,如果没有返回来就按上面说的查即可,希望能帮到你,不需要米。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