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8P搬板,不保资料

楼主(2022-04-05):
苹果8P搬板,不保资料,只搬CPU,基带,再重刷机是否可以?

网友A:
不保资料的话,CPU,基带。基带码片。硬盘。装好刷机

网友:
基带码片和硬盘也一起搬过去,随便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保资料的话,CPU,基带。基带码片。硬盘。装好刷机

不用写资料吗?

网友:
都搬过去了还写啥资料

网友B:
A11的逻辑码片是可以更换的,但是基带码片不行,手工好的可以直接搬过去,手工不好的可以买一个鑫制造的码片读写器。
另外 硬盘也需要搬过去,WI-FI 蓝牙 序列号 基带是对码激活的,缺少一个就无法激活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A11的逻辑码片是可以更换的,但是基带码片不行,手工好的可以直接搬过去,手工不好的可以买一个鑫制造的码 ...

无ID重刷机,为啥不能激活,我打算就搬CPU,基带,重刷机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无ID重刷机,为啥不能激活,我打算就搬CPU,基带,重刷机。

基带码片读写过去,硬盘也搬过去就可以

网友A:
你是指什么资料,都刷机了还要啥资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基带码片读写过去,硬盘也搬过去就可以

没硬盘怎么办?

网友:
这就需要查码了蓝牙Wi-Fi码不然无法激活

网友:
没有硬盘请查码 把码写进新硬盘就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是指什么资料,都刷机了还要啥资料

硬盘底层资料吧

网友:
没有弄过,不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