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通电求助

楼主(2022-04-05):
一张5850的老卡,故障特别奇怪,只要PCie连接到主板上面。整个显卡就没电压,也没短路。
pcie不接主板,显卡就有电压。
电源,主板,还有显卡复位时钟都测过了,都没问题。
这种是啥问题呢?
有没有大佬知道的。

网友:
显卡的独立供电12V都没有还是显卡上其他产生的电压没有

网友A:
如果只是12V主供电有,显卡本身产生的电压没有就要测试显卡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只是12V主供电有,显卡本身产生的电压没有就要测试显卡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了

在pcie转接卡上测都有的呀,上主板就全部没有了,太奇怪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只是12V主供电有,显卡本身产生的电压没有就要测试显卡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了

在那个PCie转接板上测,显存,核心电压全部都有,上主板了就都没有了,也没有短路什么的情况。

网友:
看看时钟 a11那边那个就是

网友:
没看见……撤回不了 是不是主板不兼容坏了啥的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