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910s3l 更换CPU

楼主(2022-04-05):
原机板载6代U,现更换为7代 7200U,无显。
有没有兄弟改过,给指点一下,感谢

网友:
昨天上了一片surface板载U,电流0.10,应该是加密的U。
今天上了7200U电流貌似正常,但是无显。

网友:
难度有点大,成功率低

网友:
其他机器7代单U换过6代单U可以亮机

网友:
要不刷个BIOS试试?

网友A:
BIOS刷过了,合成原机的,原厂的,纯净me的都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刷过了,合成原机的,原厂的,纯净me的都刷了

记错了,我刚才翻了以前的相册,我换的是32Q跟2FQ的并不是单U,单U我没代换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