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390 进水维修

楼主(2022-04-05):
型号:DELL 5390
板号:WASP13-MB 18769-1
故障:客户描述一周前笔记本进水,能正常开机,就不当一回事继续使用,这两天发现有时电脑开机键盘大写灯亮,但屏幕不显示;有时可以开机进系统后会死机。
维修:拆机后发现两个进水点,一处在CPU供电,还好只是轻微腐蚀 ,另一处在CPU边,也不算严重 .其它地方均无发现进水的痕迹,清理完补焊腐蚀的焊点后,打各电感无明显短路,开始上电。电流到0.18左右维持5到10秒就掉电,有时多试几次电流到0.78左右,感觉应该是哪个信号不正常,重点围绕CPU进水地方,细看发现一节点腐蚀断线,处理好后开机正常。 ,没想去分析是什么信号导致的。前前后后维修了大半天,一度怀疑CPU挂了,进水机一定要火眼金睛。

网友:
节点断线了吗

网友A:
好好查查没准修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好查查没准修好了

楼主是修好了,好好看完

网友:
进水就断线了?

网友:
有大号超声波清洗机,洗下。U下面应该有货,洗完不行刷油孜然辣椒面烤它。

网友:
还不行把U拆了看下有腐蚀厉害的吗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要么好修要么难修

网友:
楼主运气不错,没有腐蚀到芯片里边

网友:
楼主运气好,腐蚀不严重

网友:
这个CPU下面没有黑胶还好

网友:
进水机一定要用高倍放大镜看,前天就是没有太仔细走弯路了,

网友:
进水就观察很重要。。。。

网友:
芯片底下没进水就好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