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8p扬声器没反应,听筒,震动都可

楼主(2022-04-05):
8p扬声器没反应,听筒,震动都可以,换扬声器还是没声音!啥情况?

网友:
查图纸,音频好像有通病

网友:
可以更换尾插测试,还不行检查扬声器IC工作条件,建议直接更换扬声器IC测试

网友A:
已解决,还是尾插问题!换了3个才好!妈的!

网友:
音频IC空脚了,加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已解决,还是尾插问题!换了3个才好!妈的!

换了三个,很多人可能开始怀疑不是尾插问题了

网友:
感谢分享 学习使我快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