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r smi no5k77

楼主(2022-04-05):
inter 主控什么的谁有开卡软件

网友A:
开不了,要换主控才能开

网友:
慧荣给英特尔定制的主控,看样子应该是2254G 2258G。不过这个定制的主控是加密的,一般固件开不了。据说这个主控可以通过升级固件来解锁,然后就可以开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不了,要换主控才能开

要换什么主控不贵的话可以折腾玩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