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40拔掉内置电池就开机

楼主(2022-04-05):
X240拔掉内置电池就开机,一两天就又不行

网友A:
是不是电池短路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电池短路呢

怎么可能呢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怎么可能呢,,,

。。。拔电池开机,,可能啊

网友:
看下是不是摄像头排线导致的 那线屏轴处容易破皮  导致短路保护

网友:
需要把内置电池才能开机,估计是有短路保护的情况,但是又不是特别重要的电路,这种只能慢慢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