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5500XT 无核心供电

楼主(2022-04-05):
今天接到一张5500XT无核心供电,测NCP80122第10脚EN无电压,11脚vcc只有1v不正常应该是5v,追查来源于一个6脚丝印GAC小芯片,有没有哪位师傅知道这个芯片的型号,求告知一下,谢谢!  图二里面那个MU302,应该是12v转5v的芯片.

网友:
这芯片应该是12v转5v的芯片

网友:
楼主说的是ncp81022吧

网友:
能买到就买吧,别试着去改电路

网友:
图二里面的那个MU302小芯片有没有师傅晓得型号

网友:
弄个12v转5v的1117改上去就可以了,我经常这样干

网友:
各层都是高手

网友:
其它电压出来没有,去掉6脚芯片强制开启

网友:
楼上楼下都是大神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