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TX690显内问题好像

楼主(2022-04-05):
有大佬指点一下嘛,
显卡压力一会就会黑屏。

网友A:
核心虚焊了,加焊或者重值吧,基本没别的办法了

网友B:
455.127版本测6系太高,367.38测完估计显存能PASS。降频、刷VBIOS都测一下,然后就是找是否缺相,功耗监控故障这些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455.127版本测6系太高,367.38测完估计显存能PASS。降频、刷VBIOS都测一下,然后就是找是否缺相,功耗监控故障这些问题。

降频率还真不会黑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核心虚焊了,加焊或者重值吧,基本没别的办法了

买的设备了

网友B:
降频不黑,大概率显存不良。367.38测一下,如果PASS,mods超频再跑一波应该有惊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降频不黑,大概率显存不良。367.38测一下,如果PASS,mods超频再跑一波应该有惊喜。

大佬这怎么超频测试啊

网友:
到那个荧光蓝色,然后它就卡住了,后面打开是这样子

网友:
听大佬的,试了结果不一样了,有俩个有问题

网友:
上面标是m1~m16,

网友C:
有示波器可以看下当时GPU发出的VID到供电主控芯片所得到的电压电流是否对应且稳定  如不稳定请检查供电IC不良  及周边电容容量是否降低  还有反馈电阻阻值是否有升高  还有就是mos老化了在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无法通过原来的高电流  换更高耐温过电流的mos

网友:
换输入输出电容    加强mos散热  5位半表测电阻  690核弹容易虚焊加焊或重置建议使用高温无铅  最坏的情况是pcb老化那就没办法了

网友D:
怎么降频楼主分享一下。

网友B:
SLI双核卡显存分布没经验,C组低位,D组高位,具体在PCB板上哪一组搞不清。等高人解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怎么降频楼主分享一下。

显卡软件就可以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LI双核卡显存分布没经验,C组低位,D组高位,具体在PCB板上哪一组搞不清。等高人解惑。

我也有点看不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示波器可以看下当时GPU发出的VID到供电主控芯片所得到的电压电流是否对应且稳定  如不稳定请检查供电IC不良  及周边电容容量是否降低  还有反馈电阻阻值是否有升高  还有就是mos老化了在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无法通过原来的高电流  换更高耐温过电流的mos

我买了这,个示波器,还不知道怎么玩这个,有点尴尬

,感谢大佬给的思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LI双核卡显存分布没经验,C组低位,D组高位,具体在PCB板上哪一组搞不清。等高人解惑。

感谢

网友:
这么久了,见到一块神卡

网友E:
测试软件怎么定位显存,超常规

网友F:
修好了没,,,j是哪里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测试软件怎么定位显存,超常规

你15还不会这个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修好了没,,,j是哪里问题

配件没回来,有空再试试这个

网友:
楼上楼下都是大神!

网友:
好像这玩意从供电先是双8P到第二个GPU供电然后再到第一个GPU供电啊,晚上测试单a或B没什么问题,a跟B一起就会黑屏打游戏的时候不够2分钟,单a没什么问题,单B没什么问题,用B主接口当然后跟a一起没什么问题,
简单来说第一个GPU跟第二个GPU组sli就一分钟真男人,风扇突然很大风,他就黑屏了。

网友:
第一个GPU有三个另外就是第二个GPU的

网友:
这个芯片卖80

,完了,是没办法继续了这个,看那个大佬以后维修一样的情况了

网友:
这个比核心还要热,应该是这个问题 不过现在自己卡,还是等另外的690吧,有维修遇到的,我估计劝你换一下这个试一下

网友B:
感谢楼主分享,SLI控制芯片PLX,按测试单核没问题,交火黑屏,完全有可能是这里故障。先看看供电黑屏前后正常不,版内有PLX供电维修案例,C229右边L19电感就是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谢楼主分享,SLI控制芯片PLX,按测试单核没问题,交火黑屏,完全有可能是这里故障。先看看供电黑屏前后正常不,版内有PLX供电维修案例,C229右边L19电感就是.

感谢大佬,不过那芯片太热了,没东西压现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谢楼主分享,SLI控制芯片PLX,按测试单核没问题,交火黑屏,完全有可能是这里故障。先看看供电黑屏前后正 ...

有点无语没找这个,一直有0.9V这样子吧

网友B:
找到PEX8605的电源要求,核心逻辑供电标准1V,范围0.95-1.10V。外部IO供电2.5V或3.3V,范围2.3-3.6V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找到PEX8605的电源要求,核心逻辑供电标准1V,范围0.95-1.10V。外部IO供电2.5V或3.3V,范围2.3-3.6V。

可以大兄弟

网友F:
这是什么显卡,,两个GPU   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是什么显卡,,两个GPU   ????

这个690显卡啊,都是俩个

网友:
我吐了直接中间老化嘣嘣脆了
没了,不搞这个了,

网友:
看来PEX8747正常使用时发热量大,加上散热不好,加速老化严重。找供电范围最高可以1.1V本意可以加压测试,玩超频的常见办法,超频后不稳定容易死机就加点电压。看样子PLX的这颗芯片试不试都一样,结局都是悲催。

网友(2022-07-15):
战略核显卡    哈哈哈哈哈第一次见

网友:
脱焊概率最大,一般来说都是接触问题

网友:
这显卡两个核心。第一次见

网友:
论坛需要大量的双核心显卡维修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