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不开机]
iphone 7p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22-04-05):
接一台不开机的7p,顾客说昨天还用着后来不开机了,拆机检测电池亏电,电池座上电漏电,但阻值正常。这种一般是二级供电或boost升压供电短路
拆机测量主供电电源周围阻值正常,测量升压ic(u2301)旁边电容时,pp_vdd_boost线路短路,上松香烧鸡,发现c2307先熔,拆掉阻值正常

清理干净装机测试,可以正常充电了,充电大概2分钟正常开机。iphone7p不开机完美修复

网友:
厉害 精准判断

网友A:
捡钱的捡钱的捡钱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捡钱的捡钱的捡钱的

哈哈

网友:
理论知识扎实

网友:
小伙子厉害啊

网友B:
这个钱捡得需要技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钱捡得需要技术

哈哈,多学习就行

网友(2022-06-28)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 谢谢分享,学习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