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主机不定时断电会是主板问题吗?

楼主(2022-04-05):
主板是技嘉H110M,客户说使用时突然会断电,但是没有规律,一时十几分钟,一时两三个钟,用测试软件测试温度最高就四五十度,换了电源两天后又说有故障,请问这是板的问题多?还是有其他引起的可能,例如硬盘系统之类的,好修不

补充内容 (2022-4-8 10:22):
确认主板问题,发现CPU供电场管旁的一颗贴片电容断裂烧毁,现在换了测试两天看看

补充内容 (2022-4-25 17:21):
更新下虽然换了电容,测试过一天装系统没问题。但是放置了一段时间后再试故障复发。一开始没太注意风扇开机不启动的问题,原本CPU风扇脚插到底是不转的,要往回移动一段距离才转,检测到第三脚不通,搞通后又没事了

网友:
这种隐性故障最不好查,主板的可能性最大,用替换法试试,CPU内存硬盘外设都换一遍

网友:
基本就是主板,不过这掉电规律实在不好查,先建议客户换主板。

网友:
先建议客户换主板。

网友:
配套硬件都更换测试下,问题依旧就是主板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