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G475开机在win10快要出LOGO画面不停叫!!!

楼主(2022-04-05):
      联想G475开机后,在Win10界面快要出Logo画面时不停的叫。拆下键盘后就不叫了,也能正常进入系统,键盘检测软件显示F3键按不起,其余按键均没有问题,反复重新插拔排线后,还是如此,求解。。。

网友:
  换一个键盘试不是很好吗

网友:
你不都测试出键盘f3压不出了吗,直接换个键盘就好了

网友:
明明知道是键盘坏了,直接换个键盘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