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热风枪(无bga)换笔记本显卡,大家说能成功吗?

楼主(2022-04-05):
前段时间收了一台神州k610d,开机卡logo,本以为很简单。一番检测才发现翻船了,显卡直接大短。心想有热风枪,想试一试用热风枪换显卡。百度了一圈发现这样干过的不在少数,于是乎就自己组装了这样一套设备。不知成功率如何!欢迎指教围观!

网友A:
下边上个热焊台260度,上下一起组一个土炮OK,单上风一边吹容易掉点

网友B:
有这样搞了,用两个风枪 改一个支架 上下同时加热。活不多的话就可以这样。唯一就是没法调曲线。不过好像也有改装温度曲线控制板的。做好还是搞一套专业的返修台吧 o(* ̄︶ ̄*)o

网友C:
我拆过很多核心了,2次都成功了。要万用表测试核心周围的温度,控制好热风器的温度就可以了,

网友D:
就看你手熟练不熟练了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下边上个热焊台260度,上下一起组一个土炮OK,单上风一边吹容易掉点

大概就是这样干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这样搞了,用两个风枪 改一个支架 上下同时加热。活不多的话就可以这样。唯一就是没法调曲线。不过好像也 ...

自己电脑显卡短路,试着拆一下。业余玩家,业余玩家:kaixin:只敢拆不敢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就看你手熟练不熟练了,,,

生的一笔,没用过几次风枪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拆过很多核心了,2次都成功了。要万用表测试核心周围的温度,控制好热风器的温度就可以了,

我也拆下来了啊,焊盘也没掉点,但是不敢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厉害了!!学习学习

业余修修,降低成本:daxiao:。没办法

网友F:
应该行,就是温度不好掌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应该行,就是温度不好掌控!

完美拆下来,但是

网友G:
卡LOGO  是显卡坏了吗      显卡对地阻值本来就低啊

网友H:
直接把显卡供电断开,就能起到拆芯片的作用了。

网友:
可以用hg2320,比你这个小风枪好用多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卡LOGO  是显卡坏了吗      显卡对地阻值本来就低啊

太低了只有0.几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直接把显卡供电断开,就能起到拆芯片的作用了。

拆掉供电的电感能行不?我现在把显卡已经完美拆下来了,焊盘也清理了,其他的没动,但是还是卡在logo那里。

网友J:
技术好就可以,
我刚刚玩bga都这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技术好就可以,
我刚刚玩bga都这样了

你这设备专业啊

网友K:
显卡大短路还能开机?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显卡大短路还能开机?

卡在logo核心发烫厉害

网友L:
开机卡logo?拆显卡??什么脑回路?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开机卡logo?拆显卡??什么脑回路?

显卡不属于外设?测量后确实显卡短路

网友M:
楼主太牛逼了,对小白很大的指点,万分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楼主太牛逼了,对小白很大的指点,万分感谢

相互学习进步

网友N:
这种的话 有点难度  司登利的那种大的好换的很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这种的话 有点难度  司登利的那种大的好换的很

这个功率小了,我都是开最大档位,最大灯才行,bga的口子太大了

网友O:
用有铅的可能容易点     不要单吹芯片  先让周围整体温度起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用有铅的可能容易点     不要单吹芯片  先让周围整体温度起来

我是先底部慢慢加热到整个板子都热乎乎的才加上面的热

网友P:
引用 网友I:
拆掉供电的电感能行不?我现在把显卡已经完美拆下来了,焊盘也清理了,其他的没动,但是还是卡在logo那里。

有没有一种可能,我是说可能,显卡没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有没有一种可能,我是说可能,显卡没坏

待我显卡芯片回来测

网友Q:
我也想这么干,不用下风能行吗,楼主说点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我也想这么干,不用下风能行吗,楼主说点经验

不用下风,等着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