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度过高坏的显卡,各位有什么建议

楼主(2022-04-06):
温度过高坏的显卡,各位有什么建议吗
尝试了好几次开机都是温度过高保护自动关机,我偏不信这个邪,第六次开机就不亮屏了

网友A:
简单,换个新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简单,换个新显卡

谢谢大师我唔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