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932进水风扇狂转不认电池维修

楼主(2022-04-06):
收到一台A1932,能开机但是风扇狂转,一开始以为是外设问题,换了另一套机壳故障依旧
进系统看了一下竟然不认电池,一拔充电器就待机

用苹果的在线诊断发现有2个故障代码,第一个是电池无法识别,第二个是SMC可能有故障,但是苹果的诊断嘛,也没法说明什么详细的问题

拆机发现电池座子附近不太对劲,有腐蚀的现象,这个图是后来补拍的

示波器看了看,电池的SCL脚只有3.3V,但是没有波形,这种坑爹问题用万用表应该是不好发现的

检查之后发现是Q6950到R6951到电池座子短线了,飞了根线解决

完工

苹果这个设计太垃圾了,T2芯片替换了原来的SMC,所以电池电量和温度的信息由T2管理,但是T2的I2C是1.8V,电池是3.3V,Q6950就起到一个信号放大的作用

网友:
我有示波器也不会用

网友A:
苹果的总线信号异常就会引起风扇狂转

网友B:
楼主说Q6950到R6951到电池座子短线了,怎么飞根线就好,把电阻短掉不用吗,没理解,请楼主赐教

网友C:
在线诊断什么用?

网友:
牛X!能够批评苹果设计垃圾的人不是大师就是大神

网友:
还是看的不明白

网友:
i2c总线肯定会影响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苹果的总线信号异常就会引起风扇狂转

主要是看哪一条,比如1932这个机器电池异常就会风扇狂转,但是1708 1706不接电池也能正常用,肯定是苹果设计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在线诊断什么用?

用于快速诊断莫名其妙的问题啊,至少给你一个方向,对付传感器问题比较好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说Q6950到R6951到电池座子短线了,怎么飞根线就好,把电阻短掉不用吗,没理解,请楼主赐教

我飞的那个线就是恢复主板的走线而已啦,电阻不要短接,短接了上拉电压就不正常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在线诊断什么用?

看得到波形就行了,我也不太会用

网友:
示波器一直在吃灰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飞的那个线就是恢复主板的走线而已啦,电阻不要短接,短接了上拉电压就不正常了

嗯,谢谢!我还以为电阻可以不要呢

网友:
苹果的总线信号异常就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楼主维修苹果机器经验丰富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主要是看哪一条,比如1932这个机器电池异常就会风扇狂转,但是1708 1706不接电池也能正常用,肯定是苹果设计改了

正常i2c出问题都会风扇狂转的,没想到1708 1706不会但是1932会,学习了……

网友:
电脑稍微有点不爽就喜欢风扇狂转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主要是看哪一条,比如1932这个机器电池异常就会风扇狂转,但是1708 1706不接电池也能正常用,肯定是苹果 ...

我这里有台A1932,不接电池不升压,接电池后,电池接口有10.30v,但没有充电,不能开机,郁闷都不知道哪里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正常i2c出问题都会风扇狂转的,没想到1708 1706不会但是1932会,学习了……

对,很坑的,修到才知道,碰到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有苹果原厂的诊断工具就很方便了,但是GSX很难搞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我这里有台A1932,不接电池不升压,接电池后,电池接口有10.30v,但没有充电,不能开机,郁闷都不知道哪里 ...

先修CD3215呗,升压不修好就不开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先修CD3215呗,升压不修好就不开机的

你的意思接电池升压,还是CD3215坏
插两个接口都是一模一样故障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先修CD3215呗,升压不修好就不开机的

你有这个机器时序吗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你有这个机器时序吗

没有,我也是论坛翻的,我也只知道大概是修升压先,具体咋弄就不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有,我也是论坛翻的,我也只知道大概是修升压先,具体咋弄就不懂了

预定个电池试试看看结果,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,客户自述,用着就开不起了,电池接口没有电压
接电源电池接口有10v充电电压

网友:
修进水机就是要仔细!特别是进水的位置要仔细查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