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请大神知道给个意见!

楼主(2022-04-06):
遇ipad mini2(A1489),故障是不充电,1%不动,拆机主板有进液清洗干净。测量发现电池没电压,换上新电池后一切正常。顾客取走又回来了,不开机。回来拆机L2200电感烧了, 从C2233 C2221打对地都不短,就直接飞线替换烧了的电感。飞线后测量有4.2V电压。但是现在开机0.7A-0.75A 的样子就掉电了。
电路还是比较简单没有弯弯绕,电感前端=PPLED_REG_A经过这个L2200改名PPLED_BACK_REG_A去了屏线座子,这个应该是背光供电。
这种情况是哪里出了问题?我的想法是0.7A掉电,根据时序推故障。但是也没找到mini的时序图。所以请教一下大神,现在怎么搞?找不到问题就干电源IC吗?但是4.2V事有的啊!

网友A:
电感怎么能飞线替换 ???

网友:
电感烧了 就是断路 我就把它们用导线连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感怎么能飞线替换 ???

和针尖大小一样 的电感我也没有啊

网友B:
烧灯光,您需要将升压二极管D8228也一并更换,更换前请记住二极管D8228脚位,故障为二极管D8228损坏导致无法升压,这样就导致了没有灯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感怎么能飞线替换 ???

是不是这个电感的问题
我经常这么干,我多修的是一些医用板子。这个在手机电脑上是不是行不通。 如有不当望指导一二

电感的代换原则
1、电感线圈必须原值代换(匝数相等,大小相同)。
2、贴片电感只须大小相同即可,还可用0欧电阻或导线代换。

网友:
怎么感觉还是背光电路有问题,要不就是屏幕有问题。

网友:
一直听说手机这边场管直连   电感是储能的   也直连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烧灯光,您需要将升压二极管D8228也一并更换,更换前请记住二极管D8228脚位,故障为二极管D8228损坏导致无法升压,这样就导致了没有灯光

谢谢 大佬 !今日外出修机 回去就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