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战神k610d i5 d1卡logo(附南桥和ec bios和图纸)引发的血案,主犯和帮凶缉查之路!

楼主(2022-04-06):
前段时间咸鱼280元捡了一台神舟战神k610d i5 d1,板号daotwsmb6e0 rev :e,显卡型号:n15s-gt-b-a2。症状卡logo,本以为很简单的故障。结果到手才发现宝贝不是那么好捡的,i5的cpu是好的,这一点让我回了血,不然得血亏。后面找了一天的故障,发现显卡相关的二级供电全短路,根据显卡发热量大,判断显卡短路。昨晚兴趣突发,用热风枪加bga的风咀外加一块发热板给显卡干了下来(业余玩家,条件有限,bga风咀临时买的,不服气,嘿嘿),用手提风枪手柄有10多分钟的样子才给干了下来,手都发抖。清理完焊盘,没掉点,只是显卡掉了一个点。再打拆下来的显卡上的电容两端的电阻,有大半是短路的,只有两个7Ω,三个178Ω。说明显卡是坏的,没有判断错误。重新查显卡供电,1.05v_gfx,1.5v_gfx,3v_gfx和vgacore已经不短了,1.5v_gfx阻值150Ω左右,应该也没短吧。心想应该没问题了,再一次打了大电感对地阻值以后不短路才装回cpu上电。点开机,好嘞,屏幕亮了,logo亮了,然后……我擦怎么在logo停了那么久,我淦,还是卡logo啊。我立马上电测几个显卡的电压,正常的啊。cpu的电压1.8v,我天这么高,立马关机。然后查图发现cpu的vcc_core的电源那一章节旁边有备注其中有个vid1=1.8v。这么巧?和我测的cpu电压一样。立马百度,有帖子说vid是cpu的预设电压,如果cpu不跑码,cpu的供电电压就会一直是1.8v。呃呃呃,原来这个意思,意思就是cpu没跑码。然后就又卡这儿了,我……太难了。各位高手请指教指教业余选手,就当精进自己的技术吧!样不吝赐教啊!(不好意思,维修贴不能上传bios和图纸,下,一个帖子全补上)

网友:
话说我直接拆掉独显,不拆供电,bios也不动,能否改成集显显示?

网友A:
vid是cpu给cpu供电芯片的一组信号,告诉电源cpu需要多少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id是cpu给cpu供电芯片的一组信号,告诉电源cpu需要多少供电

我也查到了啊,关键是cpu供电一直1.8v,就那样卡在logo那里不动,也进不去bios。不知道还有那些原因会造成卡logo,而且不进bios。有点怕是南桥

网友B:
vid是给电源管理芯片的电压设定信号吧,看下逻辑表,是不是值有问题,设在了1.8v且改不了。我是小白,猜的

网友B:
刚看了张图,不是逻辑值,是类似smbus的通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刚看了张图,不是逻辑值,是类似smbus的通信

正常情况板子默认vid1.8v,cpu通电瞬间就是1.8v,cpu运行后反馈vid信息给南桥后才是变成适配的电压(我的理解是这样)。现在一直1.8v,不知哪里问题,不会cpu压根没运行撒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vid是给电源管理芯片的电压设定信号吧,看下逻辑表,是不是值有问题,设在了1.8v且改不了。我是小白,猜的; ...

奈何大佬不指点迷津啊

网友C:
刷了bios吗?

网友D:
4代U,电压1.8V偏高了点(正常1.7V多),应该不碍事,你换个CPU试试!这款的CPU供电MOS复合管也爱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4代U,电压1.8V偏高了点(正常1.7V多),应该不碍事,你换个CPU试试!这款的CPU供电MOS复合管也爱坏

如果供电有问题,cpu电压就不会有了啊

网友E:
根据时序慢慢查吧,帮你顶

网友F:
屏幕都亮了,CPU怎么会不跑码呢?4代U1.8是正常的吧(万用表误差)卡Logo应该考虑外设和南桥芯片!

网友G:
小说写的不错。真实有效。

网友H:
拆有线网卡大概率解决问题,要是拆了不行就换一个。印象中只有四代的某些平台才会因为lan卡logo,好多年没在新平台见过类似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屏幕都亮了,CPU怎么会不跑码呢?4代U1.8是正常的吧(万用表误差)卡Logo应该考虑外设和南桥芯片!

查到显卡的几个电压都回路对地阻值为0.几。判断显卡短路,所以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刷了bios吗?

之前刷了也一样,显卡拆了就没再刷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小说写的不错。真实有效。

哈哈,小说太复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根据时序慢慢查吧,帮你顶

对于时序什么的还得进一步了解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拆有线网卡大概率解决问题,要是拆了不行就换一个。印象中只有四代的某些平台才会因为lan卡logo,好多年没 ...

网卡芯片,我试试

网友I:
告诉你个很不幸的事。。你的显卡大概率是好的。。。。

网友J:
都亮机了,CPU供电应该是正常的吧。卡logo主要查外设啊。声卡网卡sb或者周边电路查查

网友:
卡logo拆显卡

网友K:
引用 网友I:
告诉你个很不幸的事。。你的显卡大概率是好的。。。。

拆的这个显卡是gt840m(n15s-gt-b-a2),自己用的一台是同型号,不过是gt940m(n16s-gt-b-a2),我测了一下它的几个电压回路对地阻值都正常,上面的电容都不会0.几,唯独gt840m。有空我再查查,不排除这机子有好几个故障的可能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都亮机了,CPU供电应该是正常的吧。卡logo主要查外设啊。声卡网卡sb或者周边电路查查

好的,谢谢提醒

网友I:
引用 网友K:
拆的这个显卡是gt840m(n15s-gt-b-a2),自己用的一台是同型号,不过是gt940m(n16s-gt-b-a2),我测了一下它 ...

如果短路怎么可能让你亮机。。
显卡供电对地值低很正常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如果短路怎么可能让你亮机。。
显卡供电对地值低很正常的。

待我买一片回来测量看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感谢分享一下

不谢:daxiao:

网友M:
我感觉你cpu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我感觉你cpu挂了

不可能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