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高清大图]
Type- C电流表的死亡通知书♂

楼主(2022-04-06):
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,由一个进水的机器引发的故事……机器修好了把小电流表带走了,第一次发错了发的母口,第二次口对了接上废废了

网友A:
没用过,不知道好使不

网友B:
用这个方案不香么 SW3518S ,马云搜索一大堆

网友C:
这种的只适合diy玩玩用,因为设计的接口式 根本不耐操,搞维修的经常插拔,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接触不良 或间隙大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用过,不知道好使不

还可以,DC转的不好用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用这个方案不香么 SW3518S ,马云搜索一大堆

没找到合适的,那是快充的。这个看电流用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种的只适合diy玩玩用,因为设计的接口式 根本不耐操,搞维修的经常插拔,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接触不良 或 ...

这个有外壳的,有好用的推荐吗

网友:
还是不耐燥,换个好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找到合适的,那是快充的。这个看电流用

有转接头的,维修电源5MM的转接头20v转TYPE-C,这个方案香的很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有外壳的,有好用的推荐吗

我用热缩管给套上用的,用着感觉非常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有外壳的,有好用的推荐吗

或者买个炬为的,在diy论坛用的还算比较多

网友E:
冒烟了么,冒的是白烟还是黑烟

网友F:
我手上也有一个,接口挂了

网友:
换个好的吧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G:
搜索:“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转PD快充DC5.5MM母座圆口转TYPE-C转换器65W”这个,我们买了黑色的这个,目前很好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搜索:“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转PD快充DC5.5MM母座圆口转TYPE-C转换器65W”这个,我们买了黑色的这个,目前 ...

之前用的这个,我的是红色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手上也有一个,接口挂了

我的应该是拆口时那个控制模块过火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冒烟了么,冒的是白烟还是黑烟

没冒就是出味儿了

网友:
就是,买DC转pd不香吗

网友H:
换个好点的吧。 毕竟是吃饭装备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换个好点的吧。 毕竟是吃饭装备
这个有外壳的,这个买时最好的了。那种DC转Type-C接可调电源的,不拆机器看不出升不升20V

网友:
坏的是这个,(睿登TC66快充PD协议检测诱骗器Type-C电压电流表)一头母口一头公 能看升压电流

网友:
这是救活了 还是救活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