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S24B240 不开机

楼主(2022-04-06):
测量电路 感觉都非常正常 各项供电电压都出来了 ~ 就是不开机 。。郁闷

网友:
不知道从何下手了

网友A:
显示器?先搞清楚是不开机还是不显示。或者先刷程序也不错 刷之前吧源程序备份一下。能开机不显示的话 确定是显示部分 还是背光部分

网友:
如果电压全部正常,先拔屏线、灯线,断高压,看看是不是保护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示器?先搞清楚是不开机还是不显示。或者先刷程序也不错 刷之前吧源程序备份一下。能开机不显示的话 确定 ...

很短的话说明了重点。赞

网友:
这种机子测供电都正常,就先软后硬,刷机有惊喜。你说的不详细,不开机指示灯亮没?亮的话强光手电看屏有没有显示,有的话就是背光 坏了,没有的话,先刷机,再排除屏线测屏供电,再排除屏的问题

网友:
三星好多通病的 下个程序 刷写下试试

网友:
我也不知道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