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可调电源则么样?有没有用过的?

楼主(2022-04-06):
哪位大佬帮小弟看下这款电源如何?

网友A:
看着像工控电源改的 功率应该挺大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着像工控电源改的 功率应该挺大吧

说是20V36A的

网友:
差不多
修大功率的设备可以用这个
修电脑不太建议呢  我搞了个2400,纹波有点大,不知道这个怎么样。修电脑的话用电脑电源改一个可以  比较好用

网友B:
修电脑你用这????而且电流才2位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电脑你用这????而且电流才2位半

不懂,所以发帖子问问,见笑了

网友:
5楼兄弟,电流表德位数怎么看?

网友:
修电脑推荐用agilent e3632,现在价格也便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