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冠捷]
这个情况是屏坏了吗?

楼主(2022-04-06):
接个AOC270LM00007显示器,接电脑可以显示,就是只有左边三分之一分辨率正常,右边显示都不正常,也能显示,就是分辨率低些,颗粒感很大,查屏逻辑板五大供电都正常,换了主控芯片和电源芯片还是这个情况,这个是屏模块坏了吗?感谢大神回复,先谢谢了。
芯片

网友:
晕,也不拍照上来看看,光说没有啊

网友:
从描述看,屏坏了,,,

网友:
不一定的,若干是这个情况,也有可能边板有问题

网友:
边板德可维修程度有多大,除了飞线

网友:
不上图,无法判断

网友:
各位大虾,先谢谢了,不是不上照片,拍照了,看图看不出来,只是肉眼能分辨出左右不一样,一边颗粒感大,一边细腻些。用是正常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