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分离合成]
机械师MKNH55HJ 版号6-71-NH5K0-DO2A 11代换桥后合成BIOS

楼主(2022-04-06):
机器外壳型号。 版号。

机器故障 进水,  3V 短路  。直接烧了 南桥,EC,网卡。   修复后机器待机只有3V无5V 开机后才有5V    机器换完桥 可以开机,但是进不了系统。进不了PE。用一会会掉电。最后叫人合成了BIOS 就可以了。完美修复

网友(2022-08-05):
这机器EC带程序吗?

网友(2022-10-13):
你这个是自己的读出来后再找人合成的还是直接让别人清空的ME?

网友:
和我这个版号6-71-NH5K0-DO2通用吗?  我的D02后面不带A

网友:
BIOS 没问题神舟的也可以直接刷。其他的是备份的不能刷,刷了无引导 ME是空的要合成ME才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