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urface pro3 开机半小时断电,

楼主(2022-04-06):
淘宝商家说cpu需要重做,这个加焊cpu可以解决??

网友:
Zu旗舰店好像专修这种,我就在那里解决的。CPU重置能好

网友A:
送给维修员吧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送给维修员吧,,,,,,,,,,,,,,,,,

应该cpu问题了,cpu部分信号没出来,强制开启,只能开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