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4292-1有瞬间待机维修记

楼主(2022-04-06):
14292-1有瞬间待机,之后电流表过流指示灯一闪,待机就没了,这种情况主板应该短路了,各电感测一下,没发现明显故障点,裸板可以自动上电到0.1几,内存供电没出,插上内存原故障,说明内存本身及内存供电有问题,上图pu5101开启电压都有,就是没出内存供电,找个51716换上去,来了,再换根内存亮机

网友:
好多内存供电烧 烧内存的还好 不要烧CPU就行了

网友:
有时候就怕越换故障越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22-06-13):
14292-1 有时候就怕越换故障越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