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LA-C001P不上电维修 确认是通病了

楼主(2022-04-06):
故障现象:待机电流0.01,按开关灯亮,电流不跑
这板子没有图纸不好研究,不过迅维网有相同问题的,这个就算是通病了,没有啥技术含量。感谢迅维平台给予大家,共同学习,

我也是迅维32期笔记本的学员。

我把亮机bios,放在下面,用的拿去

 会员711274100鑫豆2024-9-3 17:42
 会员1189549100鑫豆2024-2-29 18:13

网友A:
是BIOS 原因吗 还是 哪坏了 没看明白

网友B:
换电容, 5V还是3.3V的?

网友:
没有图纸都能搞的定,是高手

网友:
换电容, 5V

网友C:
什么原因没看明白

网友:
是5v 330电容嘛?

网友:
换330电容吗

网友:
好家伙,同行基本看得出故障点

网友D:
好家伙,同行基本看得出故障点,谢谢分享

网友E:
这样写贴子好。哈哈。

网友:
是BIOS问题吗?

网友:
这个估计是bios

网友F:
bios芯片旁边有个电解电容坏了

网友G:
待机电流也不正常

网友:
       是短路还是失容

网友H:
就电容和BIOS焊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电容, 5V还是3.3V的?

5V  的待机电压,   电解电容 应该是漏液  坏了,换了固态

网友:
这个问题  应该是  失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bios芯片旁边有个电解电容坏了

对   应该是电容失容了   你看看故障现象,  待机电流0.01  换完以后  0.02    这个是区别,实际测量也能测到,没有电压

网友:
小朋友,,看清楚了,呵呵呵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待机电流也不正常

对    就是影响到待机电流了, 而且不触发    电压也测不到

网友:
对     换的330  电容,具体稳定性  还需要观察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好家伙,同行基本看得出故障点,谢谢分享

是的啊  ,这样大家都很快搞定收米,一目了然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什么原因没看明白

影响待机电流   0.01      这个电容上没有待机电压,不触发,  换了电容以后0.02   有待机电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就电容和BIOS焊过

bios  是三板斧里边的  第一刀啊     后面再查时序

网友:
我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。其实是总线电路出问题。

网友:
打哑谜就算了

网友:
电容惹的祸

网友:
5V电容漏电,5V出来了吗

网友:
没维修过程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什么原因没看明白

把原来的固态电容换成了钽电容

网友:
应该是滤波电容

网友(2022-06-23):
引用 网友A:
是BIOS 原因吗 还是 哪坏了 没看明白

待机5V时有时无,导致不开机故障,换电容解决的

网友:
应该是失容了,电压不稳定, 换了电容以后就好了

网友:
不是的,是电容电压不稳定,5v时有时无,最后换电容以后,就没有问题了,正常开关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样写贴子好。哈哈。

没有了,我尽量写的让,咱们维修人员,能看的明白,看的清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