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708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22-04-06):
苹果A1708不开机,版号820-00875-A,拆机观察无进水无维修痕迹,测各电感阻值没有短路,打开时序图开始跑时序,各测试点的阻值都没有发现异常。于是插电测电压,有5V不升压,测量发现U7000的PP3V3 G3H,这电压不正常只有2.3V左右,断开电源开始查来源,这个电压是U6990发出的

测试6990的供电脚2脚电压只有4.1V,正常应该是5V,10脚开启正常,问题应该在2脚,当测到D6905时锁定问题,手上刚好有个同型号机器,正常阻值应该五百多,直接更换之,插电测试电压嗖嗖上升,成功修复

来个亮机图,收工

网友:
这机器是真的头大,,,,,,,,,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