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450v换键盘后无法开机,无待机,不触发

楼主(2022-04-06):
机型:华硕x450v
故障现象:不开机
原因:客户自己拆开换键盘,换完不开机
维修过程:瞎猫碰上死耗子,秒杀
开始看是不是哪里掉件了,看了一个多小时,眼睛都花了,没发现哪里掉件,华硕什么资料都没有,开始百度(查迅维),很多说多坏保险的,查了好久,5v是有的,3v偏低,搞了一个下午,最后发现待机芯片的19v一端19,一段在6到10v不停的跳,看了一下是1r0,测一下500Ω,应该就是所说的保险,镊子夹一下,待机电流上来了0.006,按开机,终于亮机了,搞定码字吹牛皮

网友:
换键盘容易烧这个电阻保险。

网友:
小毛病不影响分享维修经验,感谢。

网友:
客户自己没有拆电池造成的!

网友:
不知道修好了,会不会有别的问题,只是说说,不要见怪,哈哈

网友:
下次碰到了看看哈哈

网友:
3v偏低,查这的问题

网友:
特别需要这种捡漏维修经验

网友:
键盘上的锡箔纸是导电的 碰到主板上了

网友:
楼主思路很好

网友:
可以可以哈哈

网友:
特别特别需要这种捡漏维修经验

网友:
华硕老毛病电阻容易腐蚀

网友:
进来学习一下

网友:
仔细观察就会有好的回报

网友:
我那天也碰到一台X450cc的也是一样的

网友:
感谢分享感谢分享一下

网友:
换个键盘把电阻烧了?厉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