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个Q29导通接地后有什么作用?

楼主(2022-04-07):
mainon_on_G信号产生后Q29导通,22欧R466下端接地,没看出来有什么影响?
window

网友:
Q34关闭后 Q29导通放电用的

网友:
一方面是放电,另外还可以拉低电压

网友:
就是放电的。

网友:
关机放电,保护核心部分,避免关机时,瞬间损伤。

网友:
明白了,感谢各位的指教

网友:
本人理解的是一种保护,导通后就会断电,从而使CPU不工作。

网友:
保护用吧。

网友:
明明就是220欧

网友:
防止你超频死机烧cpu

网友:
楼上说得对,是放电

网友:
DC转DC,在这里就是起下拉泄放,保护后级负载,电流还是挺大的。

网友:
虽然看不懂,但是还是回复一下

网友:
放电。达到快速关闭的目的

网友:
广达的板子多这种东西,放电用的,实际上拆掉没有影响

网友:
感谢分享 学习使我快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