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K2450 LK290S 不充电报错维修

楼主(2022-04-07):
K2450 12288-1 双电池笔记本开机发现不充电,待机电流偏大0.5A,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上到0.16后恢复为0.07左右。
不上电池正常开机,但上电池后提示不是原装电池不充电,进系统后发现电池都能这场识别。换好的电池也都不充电,由此判断应该不是电池问题。
由于没有图纸,所以对照X240(也是双电池)笔记本的图纸发现,这两个控制电池切换的芯片是不一样的。X240的电池控制是THINKEC)芯片控制。而此机切换电池的芯片是EC旁的 PU4301 20脚长芯片MAX1773A,针脚分两边,分别控制一块电池。如下图:

更换好电池后发现,能放电,只是不能充电。通过测量充放电电路发现,PU4404(BQ737)是充电芯片,主供电及开启信号都正常,通过昭阳K29的图纸找到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,发现第17脚(BST_REGN 自举稳压电压) 无电压输出,对地二极值只有0.08
由此判断是此芯片坏。找了块料板,换上此芯片后,恢复正常。

网友:
楼主厉害,看到这些时序头都绕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