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221V显示器取电

楼主(2022-04-07):
如图,飞利浦221V的显示器,灯管坏了换成LED背光灯条,麻烦各位大佬帮忙看下恒流板的12-30v取电位置在哪儿,图2取电那个不对,直接就把恒流板的电容爆了。
感谢各位大佬,

网友A:
目测你这图二取电电压应该是对的,估计是你的这个原装板电压高引起的吧,先测量下电压是不是对的。

网友B:
接后面那2个电容的正级上面,,,,量下电压多少V  ,,,恒流版好像支持到35v。。是不是你那个板子买错了

网友:
你是不是买错了

网友C:
通电用表测就知道了呀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目测你这图二取电电压应该是对的,估计是你的这个原装板电压高引起的吧,先测量下电压是不是对的。

图2取电那个位置测量出来有18.8v,但是开机后恒流板上的电容就爆了。恒流板淘宝客户说的支持12-30v,电容是220uf-30v的。恒流板的负极是接到开关板的GND上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通电用表测就知道了呀

测出来有18.8v,按说电压是在30v以内的,但是就是直接爆了恒流板的电容

网友:
我在和客服确认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接后面那2个电容的正级上面,,,,量下电压多少V  ,,,恒流版好像支持到35v。。是不是你那个板子买错了

通电后正极电压测出来有18.8v,恒流板的GND接在高压板给驱动板供电的GND上的。

网友:
恒流板的供电不过就是+12V 地 背光开启信号,亮度调节信号,你这个是不是地线接错了?

网友:
直接换个主板不快吗。搞半天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图2取电那个位置测量出来有18.8v,但是开机后恒流板上的电容就爆了。恒流板淘宝客户说的支持12-30v,电容 ...

我感觉你这个不是地接错了,就是供电正负接错了,要不然不至于爆电容。你再仔细查看下。还有一种可能性,那个恒流板的电容是假的,其实耐压也就是16V。

网友E:
我感觉是正负极接反了!应该确认一下恒流板测,有的根据线色是接很受伤的

网友F:
你这黄线接的是5V,是啥意思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感觉是正负极接反了!应该确认一下恒流板测,有的根据线色是接很受伤的

哈哈,感谢大哥,确实是负极接反了,已经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这黄线接的是5V,是啥意思?

5v是控制灯条亮度的,已经测试好了,谢谢大哥。

网友:
感谢各位大哥,我仔细检查了一下,取电是对的,负极接反了的,已经调试好了,谢谢各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