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此板型号

楼主(2022-04-07):
求助   此板使用NH50DB NH58DB NH77DB  图纸查看原件不一致    求解这个板子应该用哪种型号的图纸

网友:
NP和NH都看过  元件全都不对  PU18是CPU的供电  NH的图是VCCIO  NP的图变成NVVDD了

网友(2022-06-18):
你找到图纸没,我也是这个板子,是啊,完全对不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