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超级本 ux31a的屏幕怎么拆下来啊?谁拆过请教下啊

楼主(2022-04-07):
华硕超级本 ux31a的屏幕怎么拆下来啊?谁拆过请教下啊

网友:
看不太清,这是不是背胶,右边应该也有一条

网友:
扯不动没反应.不像是胶条.俩边都有个.可都扯不动的. 不知道怎么拆的.有胶条的屏我拆过.但这个没拆过不知道怎么拆了.整个屏四周都是有胶皮压住的

网友:
加热和拆手机屏差不多

网友:
有谁拆过指点一下谢谢

网友:
破屏还不好拆吗? 用热吹风加热,再用塑料的名片伸进去划开!

网友:
屏幕背面应该有胶。

网友:
直接锤子啊

网友:
没拆过,帮顶一下

网友:
左右两边黏胶,屏幕左右下侧要用热风机吹受热均匀了,找到黏胶的头,用镊子慢慢转圈圈拉扯,你拆过新款手机或者平板电池原理一样的,方法是靠自己琢磨研究的

网友:
找胶头,加热慢慢拆

网友:
屏幕背胶如果断了,就很容易把屏拆爆了

网友:
一定加热到位,昨晚刚柴爆个iPad屏

网友:
加热平台上,然后撬

网友:
前段时间拆了个华为的,也是这种屏。得先拆屏轴两侧的小卡板,卡板下有手扯胶,扯下来后就得加热屏周围,慢慢用卡片拆了,反正就是提心吊胆的,一个不小心就得把屏干碎了

网友:
买个总成省事

网友:
先加热,不行530划拉

网友:
图看不太清楚啊    看着好像是单玻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