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7010MT老主机修改BIOS支持pcieNVME固态盘

楼主(2022-04-07):
戴尔7010MT老主机修改BIOS支持pcieNVME固态盘,支持UEFI启动,挖掘老机器的性能。

bios只支持win 64下命令模式启动:

进入系统后解压fptw64到根目录下,cmd进入目录
使用命令模式

备份完BIOS刷入修改的BIOS

重启后开启UEFI,并安装GPT状态下的win10系统即可。
nvme固态盘读写性能非常好,建议使用

bios以及工具下载: dell7010mt-pcienvme-fixbios.txt (69 Bytes, 下载次数: 109)

网友A:
这个速度是插在蓝色主PCI-E上了吗?插黑色的打不到吧

网友:
这改过速度相对传统模式速度确实起飞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速度是插在蓝色主PCI-E上了吗?插黑色的打不到吧

黑色的没试过,不过就算打折一半也比传统硬盘快好几倍啊

网友:
楼主,你这方案是不是同样适用于7010sff机器呢?

网友B:
参阅楼主的帖子,成功将自己的dell7010sff刷bios,添加nvme引导成功

网友C(2022-05-29):
fptw64看不到这个文件,哪位朋友详细说下谢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参阅楼主的帖子,成功将自己的dell7010sff刷bios,添加nvme引导成功

有具体步骤吗给说说谢谢

网友(2022-08-23):
谢谢分享!找机会实战一下

网友:
硬盘和转接卡已订购,感谢楼主的bios。拿到就开始折腾

网友D:
Error 284: Fail to load driver (PCI access for Windows).
Tool needs to run with an administrator priviledge account.
可是这个没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参阅楼主的帖子,成功将自己的dell7010sff刷bios,添加nvme引导成功

dell7010sff参照这个方法成功,具体怎么操作的?

网友:
请问这个bios是否适用dell7010 sff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Error 284: Fail to load driver (PCI access for Windows).
Tool needs to run with an administrator pr ...

你是7010mt还是7070sff

网友:
7010sff上面直接测试,最后复位命令提示 error 217:setting Global rest failed

网友:
7010sff直接按这个步骤来,最后一步有错误提示,但是不影响正常运行,i3的7010sff,只能跑出1500m的速度,不知道是不是跟转接卡有关系?还有这个bios跟最新版官方bios的时间有区别,似乎不是最新版bios修改的,目前刷完后,有线网卡掉了,也不知道什么问题,设备管理器显示感叹号,研究中。

网友:
7010sff,测速一直只有1500m,黑蓝两个插槽都插过了,全部都显示工作在pcie2.0下,bios也没有相关设置,估计这主板就不支持pcie3.0,难怪速度差这远,不知道楼主的截图,速度怎么这牛?

网友(2022-09-24):
非常感谢,收藏了

网友:
戴尔t7000,跳线改了,fptw备份时,reading FW status failed,有读写保护吗?

网友E:
请问楼主,你备份和刷机时   机器的运行系统 是WIN7 还是WIN8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Error 284: Fail to load driver (PCI access for Windows).
Tool needs to run with an administrator pr ...

win+X,命令前加.\

网友F:
每次开机要按F1
设置那里是不是有问题呢?

网友(2022-11-15):
这个是自己合成的BIOS吗,官方没有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请问楼主,你备份和刷机时   机器的运行系统 是WIN7 还是WIN8???

WIN7    我试的7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每次开机要按F1
设置那里是不是有问题呢?

我也是遇到了相同的问题,但不影响使用

网友G:
我也下载了大神的BIOS程序,试成功了。
这是测试的图,有点点遗憾是每次开机都说检测不到硬盘驱动器,要按F1跳过,不过这不影响使用。真是牛人啊,让电脑发挥新性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fptw64看不到这个文件,哪位朋友详细说下谢谢

2积分下载后,用百度网盘下载下来。

网友:
CrystalDiskInfo) V7.5.2   测试时,显示没有找到硬盘

网友:
crystaldiskmark v8.16.0  测试

网友:
9020可否用呢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每次开机要按F1
设置那里是不是有问题呢?

bios修改不够完美,只是实现了nvme启动,我的7010sff刷了这个bios,每次开机网卡都得禁用再启用一下,否则无法正常驱动,开机需要按f1是因为没有sata硬盘,直接在bios里面把所有sata设备禁用,开机就不会有这个检测,自然也就不用按F1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bios修改不够完美,只是实现了nvme启动,我的7010sff刷了这个bios,每次开机网卡都得禁用再启用一下,否 ...

是否没将网卡的MAC放进去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也下载了大神的BIOS程序,试成功了。
这是测试的图,有点点遗憾是每次开机都说检测不到硬盘驱动器,要按 ...

如果你只接一个nvme硬盘的话,在bios里面有个设置,是sata接口的,你把接口的钩都勾掉,这样,开机就没有检测不到硬盘,强制按f1跳过的提示了

网友(2023-02-07):
收藏了  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