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天显卡周边出好多有大家都怎么处理的?

楼主(2022-04-07):
请问大家显卡出油怎么清理呢
显卡

网友:
出油?那是散热硅胶垫上的吧,这个忽略可以吧,不会腐蚀主板,要是在意,拿无尘布擦干净就行了

网友:
那来的油??就是硅脂,一般也不会流出来

网友:
用洗板水洗一下就行了

网友:
你说的是加焊过核心的显卡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