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X13拆机 拆下键盘如图

楼主(2022-04-07):
Thinkpad X13拆机键盘如图,撬开左右键就看到两个螺钉
右键

网友:
主板上还有2棵键盘螺丝,这个屏幕直接撕掉贴纸,再拆掉屏幕B框,屏幕无螺丝固定,背面上部分有胶,屏很薄很软,容易破损,水一帖,哈哈,拆主板记得先拆掉卡槽托盘

网友:
原来这里有两颗螺丝啊。又学了一招。

网友:
我第一次碰到时差点把键盘搞坏

网友:
拆主板记得先拆掉卡槽托盘

网友:
没有老款的拆方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