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macbookA1706更换

楼主(2022-04-07):
苹果macbook A1706更换键盘后touchibar不好用有显示不触摸有知道问题的吗
还有换完键盘后数字5键看是不灵敏有时按不上有时正常有时一下出两个5

网友:
没有装好吧

网友:
我知道什么问题,左边听筒那个金属点要绝缘,你拆过了键盘,那玩意再装上去就会碰到主板